三晶变频器如何拆下这个版

楼主(2016-10-13):
三晶变频器如何拆下这个版,

网友A:
用吸锡器把IGBT三极管的管脚与电源板分开就可以了,IGBT管下面还有螺丝。

网友B:
哈哈,这个是7个IGBT单管,搞死人的三晶

网友C:
弄个功率大点儿的 烙铁 好点的吸锡器

网友D:
大胆去拆,怕什么。没有拆不开的,只有装不上的

网友E:
对,就是要拆掉那7个管,不只三晶,很多便宜的变频器都是这么干的
搞不懂怎么想的,直接换新的。。。

网友F:
锤子是维修中最常用的工具,

网友G:
没见过,如果遇到就知道怎么弄了,谢谢老手们。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大胆去拆,怕什么。没有拆不开的,只有装不上的
这话说的在理。

网友I:
这个机器扔了吧,没有维修的价值,传说中的zhajiwang

网友J:
单管的,把7个管的脚都焊开先

网友K:
回复 网友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