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3):
三相固态继电器能反过来接线吗?即进线端接负载,负载端接进线!

网友A:
双向可控硅,没有正负之分,谁当输入无所谓吧。光控的固态继电器,亦如此。不过,最好咨询一下制造商,是不是如此,谁知道他每部的结构呢。如果仅仅是双向光控可控硅,就没事。只怕他还有别的零缀东西,就不好说了。

网友B:
既然分输入输出,应该有附属保护电路,不好反吧

网友C:
这应根据其电路结构分析,比如触发部分;未明确之前,可以作为问题思考,但接法上应按其标识。

网友D:
反过来各种保护会缺失。

网友E:
固态继电器不能够吧,具体还是咨询厂家

网友F:
反过来接你就控制不了了

网友G:
这个不懂,但继电器上既然标注了输入和输出端,那就是不能反接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这个不懂,但继电器上既然标注了输入和输出端,那就是不能反接
主要是保护电路加在输出端,反接的话不能保护了

网友A:
又看了一遍楼主的问题,不会是说输入和输出接反了吧?如果是那样,那...,固态继电器就over了。一定的。

楼主:
接法应该是这样的!

楼主:
倒过来安装用了20天就缺相了!

网友I:
没这样用过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与图有真相。这就对了。从图看,输入输出米有区别呀。完全可以用U-V-W作为输入,但也许内部有什么接法和辅助电路隐含了。不知道。这个需要与固态继电器的制造商询问,有固态继电器内部的结构框图,即可见一斑了。

网友J:
碰过刚工作的电工接反,控制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