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纶触摸屏校准

楼主(2016-10-14):
MT6070iH5,触摸屏偏移,不知道怎么校准,和以前老的相比,背部没有校准的地方

网友A:
进入系统校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太懂啊,麻烦说详细一点啊,是不是在软件里面在线设置?谢谢了

网友B:
后面没有拨码开关的,需要连上电脑进行;
不过有些问题不是校正能解决的,需要更换触板;

楼主:
回复 网友B:
问题是连上电脑该如何解决呢?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回复 楼主:
触屏右下角有箭头吗?有箭头可以点开进入系统。

网友C:
打400电话问下。或者看网站有具体方法

楼主:
弄好了,触摸屏软件开始的页面就有一个校准功能

网友D:
3楼版主回答的比较专业!

网友E:
龙丰的培训教材有比较详细的讲解这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触屏右下角有箭头吗?有箭头可以点开进入系统。
是的,箭头进系统,也可以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