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

楼主(2016-10-14):
立体车库 车上下移动时是恒速。还是低速-高速-低速啊

网友A:
恒速不好控制,对机械部件冲击也大;低速-高速-在低速这样比较好,对机械部件冲击小,也好定位。

网友B:
低速-高速-在低速

网友C:
肯定要有加减速过程,就是时间长短而已。时间长恒速运行时间就短,整个运行时间长。反过来整体运行时间就短,但机械磨损肯就要加大。多实验些取个平均值最好。

网友D:
考虑成本,恒速做的多。

网友E:
这要看你的驱动电机情况
电机够大就低高低(但是要考虑高速导致的偏移或者振动问题)

网友F:
我手头的资料的用变频器驱动,外加机械锁定防止下滑,基本是恒速运动,速度比较慢的

网友G:
一般都是高速启动运行(但是启动时间适当设置做到平稳启动)然后到达近点减速定位点停止

网友H:
停车楼没接触过
地面,地库,地面下沉三种接触过,没有使用变频器,电机启停控制,速度不快

网友I:
低速好,比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