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4):
最近有人项目有这样的要求。
上位机读写一些数据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最近有人项目有这样的要求。
上位机读写一些数据就可以了。
呵呵,自己都不清楚怎么搞,还是不要承接了好。
上位机使用什么软件读写数据?自己编制上位机软件进行读写S7-1500的数据?

网友B:
OPC是软件方面的。
要用net做服务器,采集PLC数据,提供给OPC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用高级语言自己写代码的话,可以搜 WinTcpS7_1K.DLL ,官方认证了的以太网通讯组件,1200和1500通用;
如果是用组态软件的话,可以用 Easy OPC S7-1200/1500 Server,比官方推荐的什么 PC Sation好用,还支持SOCKET标签访问;
做过的人奉献经验,附件中有相关资料:

网友D:
用SIMATIC NET编的OPC,可以直接与西门子的变频器通讯,实现上位机PC直接控制变频器。PC的编程环境是VB.NET.也可以是VB。

网友E:
wincc应可以用自带驱动与1500通讯。opc主要用于第三方硬件。

网友F:
至于那么复杂那 才几个数据  直接以太网自由通讯呀  sock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