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4):
只用一个输入点,实现手动单步控制,即点一下按键,进行第一个动作,再点一下同一按键,进行下一动作,以此类推,最后动作完成后,再继续点按键,又从头开始

网友A:
单按钮做顺控就可以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或者摆几条程序,谢谢

网友B:
配合计数器很方便做。

楼主:
回复 网友B:
动作循环一周计数一次,这样的话就不是很好吧

网友C:
问题是,你还记得你按到第几下了么。

网友D:
按键是所有步骤的启动条件,然后顺序控制就好了,前一步完成后给后一步一个完成标志以此类推。
+1

网友E:
用PLC制作控制系统来实现?
做来玩的吧,如果你想编制很长传统控制线路程序,也是可以的,比如单按键电路,至少需要几十上百步的程序。
如果想编制非常简单的程序,就得使用计数器编制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来练习的。

 谢谢您的回答!

网友F:
用计数器呗,等于0启动步进程序1.等于2启动步进程序2。这个应该可以我也初学

网友G:
信号上升沿+前一步动作完成信号即可

网友H:
用移位指令。

网友I:
用数据做个单按钮数据加循环。用这个数据去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J(2018-10-16):
  这种控制最简单的是利用步进编程,然后在每个步进点跳入下一个步进点之前加上那个按键利用上升沿来控制步进跳转,同时还可以并联一个控制步进动作或者连续运行动作的辅助按钮。

最后一步动作完成后直接利用步进跳转到第一步动作就可以循环动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