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4):
plc高速计数器接编码器一般什么时候复位计数器

网友A:
你要什么时候复位尼

网友B:
你需要的时候就可以复位。

网友C:
在有复位要求时就复位呀

楼主:
回复 网友B:
计数器数值不会满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复位计数器值最多计999999个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复位计数器值最多计999999个啊
看你的控制模式了,及需要了,要不编程序干么。
什么机器这么小

网友D:
按以上回复,则应当是根据编程要求和具体情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