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4):
昨天拿到一个台达plc,想学习一下。请问怎么添加指针p0和步进点s0呢,软件上没有那个添加按钮

网友A:
指针P0应当是,双击左母线左旁,然后键入P、0就可以了吧,等;
另,用的是哪一个编程软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用的ispsoft3.01.怎么学习快一点呢,感觉太多的东西不懂了。什么通讯啊选模块这些。求大神指点

网友A:
软件自带有帮助;另,该软件有对应的使用手册可以参看。
我只稍微看过,通信什么的没有了解,其余也不大记得了。

网友B:
步进点s0直接键盘输入指令就可以了,不需要在工具栏寻找。很方便的

网友C(2018-11-17):
回复 网友A:
为什么我在左母线左侧双击,是在本行添加一个指令?

网友A:
回复 网友C:
用的是哪一个软件,及其版本;亦可参阅其帮助。
我这里未装这个软件,需要的话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