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4):
手上没有AC220V转DC24V的开关电源,能否用PLC的电源模块代替使用?
另:负载只是几个按钮和指示灯,再加一个小触摸屏。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AC220V转DC24V的开关电源,能否用PLC的电源模块代替使用?
用来驱动什么设备和传感器?PLC的开关电源带负载不能超过300MA~500MA,否则会因此损坏PLC控制器,导致损失惨重。
一个PLC控制器的费用约为2000~3000元,而一个开关电源才200~300元,相差10倍,自己看着办。

网友B:
完全可以,只是坏了就不只是开关电源了

网友C:
可以,还得考虑输出电流大小,一般输出电流很小

网友D:
太大材小用了吧

网友E:
安装上适合的保险,应该可以的!

网友F:
算一算负载,如果太大,还是不要,小的话可以。

网友G:
容量够了可以的

网友H:
可以但PLC的电源模块价格高

网友I:
独立的PLC电源模块只要输出电流合适,完全可以代用。

网友J:
不烧就可以

网友K:
买个24伏开关电源也就几十块

网友L:
容量够了就可以。

网友M:
只要没有带PLC错误检测都可以,只是PLC电源模块比普通开关电源贵,

楼主:
回复 网友M:
想测试下功能,自己组了态,库房没有开关电源,想用电源模块临时替代下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AC220V转DC24V的开关电源,能否用PLC的电源模块代替使用?
用来驱动什么设备和传感器?PLC的开关电源带负载不能超过300MA~500MA,否则会因此损坏PLC控制器,导致损失惨重。
一个PLC控制器的费用约为2000~3000元,而一个开关电源才200~300元,相差10倍,自己看着办。
假明伟才几十元!!!

网友O:
回复 网友A:
说的很好

网友P:
呵呵;先看好你PLC上电源的电流最大是多少?
屏需要的DC24V电流多少?再上其它是否够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AC220V转DC24V的开关电源,能否用PLC的电源模块代替使用?
用来驱动什么设备和传感器?PLC的开关电源带负载不能超过300MA~500MA,否则会因此损坏PLC控制器,导致损失惨重。
一个PLC控制器的费用约为2000~3000元,而一个开关电源才200~300元,相差10倍,自己看着办。
假明伟才几十元!!!
真的也几十元。看多大的

网友Q:
安全考虑还是用开关电源,如果楼主能给大家做个试验,请公布结论。

网友R:
楼主土豪 可以用

网友S:
电压一样,功率足够就用呗。

网友T:
主要看功率够不够

网友U:
关键是容量,只要电源模块的负载容量小于模块的额定容量就可以用。过载就不好说了。

网友V:
可以,就是坏了后替换成本高了。不过也没那容易坏

网友W:
没必要吧!
买个开关电源没多少钱啊!

网友X:
要计算好你的用电设备的总电流多少,不要超过的PLC电源的容量,否侧把PLC给整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网友M:
我实在有点佩服各位:人家顶楼是用PLC配用的那种开关电源(估计是西门子那种独立的),根本就不是那种小型PLC自带的DC24V电源,大家看清楚先

网友Y:
看电源的负载能力和负载大小。

网友Z:
几个按钮和指示灯,再加一个小触摸屏,可以的!

网友AA:
引用 网友N: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手上没有AC220V转DC24V的开关电源,能否用PLC的电源模块代替使用?
用来驱动什么设备和传感器?PLC的开关电源带负载不能超过300MA~500MA,否则会因此损坏PLC控制器,导致损失惨重。
一个PLC控制器的费用约为2000~3000元,而一个开关电源才200~300元,相差10倍,自己看着办。
假明伟才几十元!!!
开关电源很好买呀

网友AB:
可以,不过是大材小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C:
公司的备件,拿起就用

楼主:
回复 网友M:

网友M:
引用 楼主:

我还拆过充电器内部的电源板做LED灯具驱动板:因为那个是恒流充电

网友AD:
可以,只要功率够就行

网友AE:
考虑一下容量就可以。容量够用完全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M:
不走寻常路,总能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AF:
说那么多,还不如小马过河!

网友AG:
必须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