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4):
信捷plc高速计数器接编码器怎么测速度

网友A:
增量型的直接用高速计数器就行;

网友B:
计算单位时间内的脉冲数。

楼主:
可以吗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这个指令

网友C:
定时中断读计数器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上面写的不能用吗

网友C:
误差太大

网友D(2023-08-02):
回复 楼主:
这个你试一下就可以验证了,不能用的话就进行一个修改

网友E(2023-10-13):
回复 网友C:
信捷XC3-24 PLC 想获得脉冲流量计的瞬时流量怎么编写??用计数器编写

网友C:
高速计时器计数;定时或者定频采样计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