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4):
在水厂现场需要使用露天变频器柜,需要防水,防护等级比较高,散热效果可能要打折。水厂有高压水,是否可以在配电箱里安装水冷散热片?请问是否有人用过,或者见过?大家也可以讨论一下。

网友A:
把这套水冷循环系统做出来可能比配电柜的价格还高。得不偿失。

网友B:
油冷可以,水冷不安全啊,并且需要定期检修塑胶连接配件,是否氧化失效。
防护等级高的设备,也是可以研究出散热的解决方案得吧。

网友C:
装电器柜用的空调不就搞定了。

网友D:
水冷还没人试过吧

网友E:
水冷的水是纯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装电器柜用的空调不就搞定了。
赞成这种方案。

网友G:
中频柜都是水冰的,不过看你设备不用装水冷吧?不如装台空调了

网友H:
水冷没用过
这个电柜内用水冷风险很大
安装盘管风机送风可以!

网友I:
还不如给这个柜子装一个电柜空调,也不用多少钱,比你开发新设备便宜多了

网友J:
不联系水冷,效果也不是很好

网友K:
这个你可以直接用那种32厚铝管在柜内走几圈做散热片:关键需要防水泄露,否则得不偿失!!
建议用与柜内冷却用绝缘油

网友L:
对柜体冷却不知是否有效果(柜体外),如果可以的话。

网友M:
引用 网友L:
对柜体冷却不知是否有效果(柜体外),如果可以的话。
用水热交换器(电柜空调的一种)效果很好,我在我们厂实施了几台,能有效降低柜内温度。
市场上有现成的,安装也很方便。

网友N:
三楼说的对,按空调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B:
油冷可以,水冷不安全啊,并且需要定期检修塑胶连接配件,是否氧化失效。
防护等级高的设备,也是可以研究出散热的解决方案得吧。
接头做到箱体外部不就行了吗

网友O:
水冷有问题.

网友P:
应当可行!看到有作做过!

网友Q:
如果柜子只是防雨可以在风扇进气孔处安装一只汽车空调换热器,如果柜子做的是防水淹的,可以直接放到水池子里。

网友R:
配电柜有带空调的,多省事

网友S:
回复 网友B:
赞同这个说法。

网友T:
回复 网友S:
装空调多省事

网友U:
我们这以前小钢厂这么用过,很危险个,把变压器放水里边

网友V:
造个小房子安装上空调应该很好的!

网友W:
冷却液一般都是纯水,或者其他绝缘的液体。但是我也只在DIY我的电脑的时候上过小的水冷,个人建议直接上空调。除湿、降温、升温都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