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为什么显示灰色

楼主(2016-10-14):
我之前用的都是西门子PLC,对台达的不熟悉,现在对一个台达PLC的程序进行个小修改,但改完后修改的部分页面显示灰色,请教各位老师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编译点下就行了;

网友B:
灰色代表更改后没有编译,编译一下就好了。

网友C:
没有经过编译就是这样的

网友D:
这个和三菱 的一样,需要编译的,就变白色的了

网友E:
有错,编译不成功。

网友F:
你修改过这部分程序内容?
编译就解决了!

网友G:
与诸位意见相同,修改后的程序需进行编译。

网友H:
不错了,好像2.42版本的是黑色的

网友I:
用西门子习惯后就是这样的   哈哈

网友J:
程序需进行编译

网友K:
这个,每种PLC用法稍微有区别,不过西门子与任何一种好像区别都是巨大,主要在于西门子的垄断行为

网友L:
需要进行编译的。

网友M:
需要进行编译的!

网友N:
未编译,按F4或菜单里的编译

网友O:
没毛病,只是修改之后都需要进行一下编译就OK了。

网友J:
三菱的按F4就可以了

网友P:
习惯了就好了.

网友Q:
慢慢习惯了就好,我刚开始的时候也是用惯了西门子,用到其他的时候有诸多的不便,但慢慢的接触多了各有利弊。

网友R:
编译 梯形图到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