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欧姆龙NJ使用USB链接时发生链接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6-10-14):
用usb连接NJ控制器,但是连接出错。线的驱动已装,求解,谢谢

网友A:
点击USB 通讯测试,提示什么?
用EtherNET 连接可否成功? 硬体版本选择正确了么? 一般USB 连接发生错误,大部分的原因是驱动没装好。

网友B:
连接CJ系列PLC试一下,如果连接PLC也是不行的话是驱动问题,否则就是设置问题

网友C:
系统有伺服上电之类的吗,个人感觉系统中如果有接触器不停吸合会干扰通讯,可以单独与PLC通讯试试。

网友D(2016-11-22):
楼主能否分享下资料,NJ的,很想学习,谢谢了,qq1486093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