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攻丝机 屏幕显示 设备无响应(英文)

楼主(2016-10-14):
求助 攻丝机 屏幕显示  设备无响应(英文显示)  可以改参数 但是改过的参数不起作用 求助是哪的问题  我怀疑是连接伺服编码器的线有了问题  请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1  通讯线有问题
2  上位机连接的设备问题!

网友B:
一般是通讯数据线松脱或者损坏,严重的属于通讯口损坏

网友C:
上个图片看看   这样太难分析了

网友D:
如果是通讯线有问题 屏上应该会有报警信息

网友E:
通讯故障!

网友F:
楼主上个图片大家帮你看看怎么回事

网友G:
线没连接上我们这有一台出过楼主说的问题

楼主:
没图片 我记得照了  结果在手机里找不到了  问题找到了 内部一根通讯线松动了    不知道怎么  插不牢了 谢谢大家

网友H:
这个问题没遇到过,PLC无响应遇到过,是PLC有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