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4):
如图所示,要求PLC完成温控,最好能用到PID,有这样的案例吗?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
不同的设定值就产生上图的功能。

网友B:
PLC+上位机 就可以实现!

网友C:
给客户做的样例就是类似的,不过是16段温控曲线。

使用的是富士UG221H-LE4触摸屏和富士SPH200系列的PLC,使用富士PLC的PID功能包中的多段控制以及PID配合使用。

网友D:
用岛电仪表完全就可以做到,何必非用PLC

网友E:
按时间调整目标温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岛电仪表完全就可以做到,何必非用PLC

用国产的也可以做到。

这个帖子楼主问的是编程之道,而不是用什么产品能做到。

其实相当于RAMP指令配合PID使用,通过RAMP的输出不断的给PID的设定值赋值。

楼主:
楼上正解!~

网友F:
楼主可以每秒传送一次目标值,  首先在HMI上升设定每段的目标值,时间。 通过目标值 初始值  总时间  已运行时间,来求得每秒传输的目标值就可以。用PID控制加热。
+20

网友G:
用海为的PLC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