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4):
大水磨床师傅反应,磨床进刀紊乱,有时连续进刀,有时不动,忽然进刀,检查发现进刀信号由一接近开关控制,给信号给控制器,输出3相220v控制进刀电机的前后运动。24v交流经过桥式整流,滤波,给接近开关供电。发现,接近开关的信号灯一直亮,无论有无感应,且输出一直是20v.再查,发现滤波电容就一个脚在线路上,另一个腐朽脱离。问题出来了,是因为滤波电容问题,还是接近开关问题,或控制器问题,导致这样的故障。初步怀疑是滤波,实测接近开关电压在22v左右,输出在20v左右,达不到控制器的要求,所以控制器内部芯片误动作,造成这样的状况。因为滤波后电压在30v左右。还有可能是接近开关问题,频繁切换,里面接触不良,一直输出。此外,就是控制器问题。磨床其余功能正常,手动进刀退刀都正常。

  更换过一个新的接近开关,发现输出电压只有12v左右,控制器,没任何反应

网友A:
电源竟然不用开关电源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220直接变24,再整流。

网友B:
整流就别使用了,直接买个小的开关电源多好,稳定可靠。你的接近开关是PNP的 ?

网友C:
还是那种老式变压器整流,改了吧,买一个24V2A开关电源也就是不到50

网友D:
更换的接近开关型号要对,否则你这个电源好像有问题,查24v整流和新换电容。

网友E:
还有可能是接近开关问题,频繁切换,里面接触不良,一直输出
使用的是继电器输出型接近开关吗?
几十块的开关电源都买不起了,问题就在老板太抠门

网友F:
滤波电容未接,可能使容量不足;修复该电源后,情况如何。

网友G:
一般都用开关电源呀。

网友H:
有兴趣就换个滤波电容,在看看带上负载与不带载前后电压电流的区别。没兴趣就直接换个开关电源。

网友I:
换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J:
新的接近开关单独测试一下是好的吗?

楼主:
接近开关坏了,更换一个36V的接近开关,圆柱状的,经过多次调试后,可以使用。为什么换新的24V接近开关,输出是12V呢???纳闷

网友K:
换个开关电源.

网友L:
你这电源来的真费劲。。。现在一个开关电源小点的才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