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6-10-14):
ab-753变频器报警过电压,应该查哪里

网友A:
是运行中报,还是开机就报呀

网友B:
是直流过压还是交流过压,查故障代码。用表量下进线电压是不是过高,还是设置过电压值低了。

楼主:
运行中报警

网友C:
如果显示母线电压高,检查母线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