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做的库文件不能设置输入输出的地址

楼主(2016-10-14):
怎么设置?第一次弄求指教

网友A:
因为你在编写该块的时候没有定义输入输出变量。

楼主:
是不是我定义错了,我在符号表里面定义了输入输出的,可是没反应

网友B:
参数呢 ?我怎么没看到

网友C:
形参没有定义

网友D:
贴个图,或者发程序上来,好说明

楼主:
处理热电偶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