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 8000 图片闪烁功能出现问题 求各位支支招

楼主(2016-10-15):
在使用EB8000 当一个状态位为 1的时候 图片开始闪烁
但是 状态位为0 的时候 图片是显示的
我现在想改成 状态位为 0的 时候 不显示
状态位为1的时候 图片闪烁
应该怎么去设置呢
麻烦各位支支招

楼主:
上面四种功能都试过 还是不行

网友A:
在安全内设置0态不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在安全设置里启用生效,或者把图片状态0删掉。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不能说清楚一点 有点听不懂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 谢谢 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