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5):
ACS510开机电机有点抖动,电机还有点像卡住一样。测量了驱动光耦输出电压都正常,3相也平衡,不知道什么回事,求各位大师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感觉还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B:
驱动频率高点试下。

楼主:
频率到36左右,电机还是抖动,叫声还是有

网友C:
我前几天就遇到这么个情况,电机抖动一会就报过流,更换变频器后正常,可变频器拆回去接了另外一个电机有可以正常运转

网友D:
测6路触发极的保护管是否正常?

网友E:
检查一下IGBT触发端子的相序安装是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