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上电plc i点除了0.2全都得电,而且无法控制,只能用强制控制

楼主(2016-10-15):
外设跟没装的一样

网友A:
把PLC内存清空,再输入程序试下;
还不行就只能维修或把CPU板换了;

网友B:
把下方的端子排拆了,看会怎么样,要是还亮,就换个CPU算了!

网友C:
估计CPU板子不行了

网友D:
拆掉外部端子,先判断是plc的问题还是线路的问题!

网友E:
3断电试一下,不行就卸掉输入端子看看还亮不,按理说不可能输入全部锁存啊

网友F:
看下输入端是不是已经形成了回路了。

网友G:
吧外部接线拆掉试试

网友H:
输入拆了还亮吗?

网友I:
把输入1M端子线拆了输入灯还亮不?

网友J:
我觉得这是外部线路接线问题。
西门子200不存在软件BUG

网友K:
拆了还亮吗   保存程序后   清空程序看看

楼主:
全拆了还是全亮,程序也清除了,估计时间太长坏掉了

网友L:
PLC有强制IO,觯除全部強制

网友M:
是不是进水了呀

楼主:
强制off都没用

楼主:
下面的全拆了,没用

网友N:
那估计是坏了,换新的吧

网友O:
头一次见到这种情况!

网友P:
以前遇到过类似情况,0v断了。输出端有电,灯亮。  说的不太明白,不知道楼主能听明白不

网友Q:
楼上说的也有可能,

网友R:
引用 楼主:
全拆了还是全亮,程序也清除了,估计时间太长坏掉了
PLC坏了,强制不会让输入灯亮吧---对西这点不了解

网友S:
plc有问题了吧

网友T:
换新的最快!

网友K:
换IO板吧

楼主:
真坏了,人家送的

楼主:
我师父说人家还送了个数字量模块表情太久了都忘了有这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