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5):
前几天朋友一公司,凌晨5点左右,中控消防报警报警,配电房火警,随即通知值班电工和当班安全员前去查看,发现低压补偿电容柜仪表盘着火,立即用灭火器灭火所幸没有造成大的事故。事后朋友把我喊去帮助分析事故原因,经查当时数显电流表在电容控制器上方,因控制器内部电解电容发热爆炸引起局部着火,电流表全部烧化见下图片:

网友A:
是不是短路啊

网友B:
这个电容像是烧起来后才爆开的。

网友C:
应该是绝缘不好漏电发热引起吧

网友D:
消防设施很给力啊。
电容漏液引起的吧。

网友E:
电容器在谐波过大、温度过高或者本身质量欠佳均会发生爆炸

网友F:
里面都是单片机啊

网友G:
很少见电容爆了能烧着的,我是没见过的!压敏电阻,NTC倒是见到烧的不少!

网友H:
见过小电容爆的(还听到过响声),但没有燃烧,低电压;也觉得消防措施不错。

网友I:
是不是有高压进入了

网友J:
应该是柜内起火烧掉的控制器吧!

网友K:
今天去维护一电容柜,发现角落里有三只换下的控制器,质量都那么差了呢。

网友L:
是质量的原因吗?

网友M:
真坑人啊,差点出大事了

网友N:
危险.检查一下.

网友O:
低压补偿电容柜故障率比较高啊!是谐波的原因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