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5):
西门子触摸屏怎么通过网线下载程序

楼主:
连不上啊

网友A:
硬件上IP设定对吗

网友B:
ie的屏上需要手动修改IP地址,和你下载的IP地址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B:
屏上是192.168.0.2
电脑是192.168.0.6
软件上是192.168.0.6
还是不行啊
还有什么要设置的吗

网友C:
屏的出厂设置是网络下载,只需要设置一下ip就可以了,要是改了其它设置的,就改过来就好了!
再就是,屏上的选中是叉,也只有西门子的才这么的奇葩!感觉颠覆我们的想法!

网友B:
回复 楼主:
那你下载应该是192.168.0.2而不是192.168.0.6

网友D:
电脑上的要和屏一致

网友E:
在一个网段就可以了

网友F:
设置好IP段是起码的吧!

网友G(2017-05-18):
屏上是192.168.0.2
电脑是192.168.0.6
软件上是192.168.0.2
这样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