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5):
  最近一客户企业找到我,要求将空压机由原先的星三角启动,全部改成变频控制,共有近50台。全是大功率螺杆空压机。得到消息后,赶去现场查看,发现:

 一: 现场有两台55KW空压机,设定加载压力:0.67Mpa  卸载压力:0.75Mpa  其中一台,加载时间约 15s 卸载时间 3s 左右。不停机。一直运行。另一台,直接没有卸载,一直处在加载状态。
  请问,这样的话还有没有意义改变频?如果加装了变频,能不能在频率上想办法得到节能效果?
 二:  是何种原因导致上述不卸载的问题?

   我个人认为采用工频运行,厂家也会注重节能,所以在后期调试过程中,将进气阀门堵上或堵上一小部分,使得空压机一种处于半加载状态,因为空压机一直运转,不频繁启停也是一种节能的表现,同时也减少了启停所带来的电网冲击和电流抑制。又有可能是在软件上,或客户用气量和空压机产气量实现了平衡,从而导致空压机一直加载。
    所以请各位老师,帮我出出主意,针对这一问题,有没有好的方法来实现节能。谢谢!

楼主:
有劳各位,帮我顶上去啊!

网友A:
我来说说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问题1,看看有无节能空间,首先要看这几台电机现在的工作电流,是否已经用到了电机的额定电流(工频下),如果没有达到电机的额定电流,节能空间就是存在的,如果已经达到了额定电流,节能空间就有限了,说明电机已经工作在最佳效率下,不过这似乎很难做到呦。唯有用变频器才可较容易的把电机的效率调整到最佳状态。

问题2,你自己已经做了分析,验证是否对,就是现场去测一下电机电流,就知道是不是通过节流实现的不停机了。

50台套的改造,这也算是大活儿了?嘻嘻

网友B:
螺杆压缩机改变频器,主要存在电机转速降低散热不好,电机卸载时是在给油降温,3s卸载很短,节能空间不大。

网友C:
用直流电机效果才明显

网友A:
好像螺杆空压机的变频改造,前两年挺时髦的。改造的例子很多。现在,倒是没什么声音了。我还是觉得以电机的输出功率来估算,既然是有需求,那就可以尝试嘛。

网友D:
变频后电机散热效果可就不好了。最好是变频电机

网友E:
节能的空间不大,50台大功率变频器成本可不小。自己做个系统将空压机按需投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是因为现在的厂家出厂就是变频,早已普及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已经开始普及超高效的永磁同步电机了。节能效果更显著。

楼主:
关于空压机一直处在加载状态,不卸载,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析下,为什么会出现此类现象吗?具体有哪些方面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个只有现场测试了才会知道。测电机的实际工作电流呀,电流达不到电机额定值,工频不停机,那就是空压机的管道流量或截面是可调节的吧?

网友F:
按照描述
把加载压力设置修改高点!

还是说一定要上变频?

楼主:
回复 网友F:
直接上变频。把原先的星三角抛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空压机一直处在加载状态,等同于电机一直在做功。且负载是恒定的,并没有突变负载。相应的电流也应该接近额定了吧?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我是这么认为了。明天再去现场实际测量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空压机一直处在加载状态,不卸载,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析下,为什么会出现此类现象吗?具体有哪些方面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的?
用气量大,压力升不到0.75,不会卸载。

网友G:
引用 楼主:
关于空压机一直处在加载状态,不卸载,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析下,为什么会出现此类现象吗?具体有哪些方面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的?
应该是用气量大,压力一直达不到卸载设定值,有时候不仅仅是负载多少,还要看怎么使用,我在上一家单位遇到螺杆机频繁烧电机的故障,一直找不到原因,后来专门跟踪运行,发现是工人在井下用压缩空气当通风机使用,类似这种问题,必须现场盯一段时间。

网友H:
引用 楼主:
关于空压机一直处在加载状态,不卸载,大家能不能帮我分析下,为什么会出现此类现象吗?具体有哪些方面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的?
工厂用气量大,所以一直加压,我遇到过

网友I:
加载时间约 15s 卸载时间 3s 左右。不停机。一直运行。另一台,直接没有卸载,一直处在加载状态。
效果不会好的,加载3秒 卸载15秒.效果明显

网友J:
不知道管网是怎样的不好分析

网友K:
节能的空间不大。新机器上变频可以。改造就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