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5):
还是台达PLC我这个程序是脉冲阀喷吹压缩空气,起初是四个Y点同时输出,但一到六个Y点同时输出时PLC就会报故障,程序也不正常运行了,也监控不了了,这是为什么呢,难道不能同时输出6个Y点?有遇到过些类问题的老师吗

网友A:
上传你的程序,然后会加以分析并给出结果的。

网友B:
怎么监控不了?
连接不上电脑?

网友C:
带有负载都不大吧

网友D:
有可能是plc内部电源有问题吧,换一台试试。

网友E:
输出端用外部电源

网友F:
呵呵;很可能是你电磁阀用的是PLC上的DC24V电源,而不是外接供电的开关电源;
PLC上电源只有几百mA,当电磁阀多了就不了,PLC会报警;
不用这个电源你就是把PLC所有输出点全部输出也不可能报警的;

网友G:
也有可能这6点输出不在同一公共端,后面两点没电。

网友H:
用固态继电器做个转换,输出控制固态继电器,继电器控制气阀。

网友I:
可以同时输出,可能程序有问题吧

楼主:
回复 网友F:
觉得您说的有一定的道理,明天去查一下线

网友J:
PLC本身电源功率不够吧

网友K:
电源容量够、程序正确、外部接线合理的话,应当没有这个限制。

网友L:
是PLC直接输出控制电磁阀还是通过中继过渡转接?外接电源还是适用PLC的DC24V电源?

网友M:
可以让所有输出同时输出,出现这种情况是设计者的理论及经验不足,缺练。

网友N:
所有输出同时都可同时输出.你电磁阀用的肯定是PLC上的DC24V电源.

网友O:
别用本身的电源,没多少毫安的,多点负载肯定就完蛋 。

网友P:
电源功率不够用了吧

网友Q:
6楼说的很对啦!你的问题就是在这里哦

网友R:
反正一个64点输出模块,我是全部输出没有问题:一半指示灯一般电磁阀,都是那种3W的,三菱QY42P,反正我直接输出没有一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