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液位变送器

楼主(2016-10-15):
各位朋友:不知出现这个尖脉冲,两分钟左右,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谁能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考虑一下是否有干扰,或传感器有问题了

网友B:
同和利时,  应该不难查, 模块,线,变送器,  不要忘了 液位的波动,或者传感器的精度

网友C(2016-12-21):
你这液位为什么会是这样的输出?
按说液位不应该是这种锯齿波啊!

网友D(2025-05-18):
现场核对一下玻璃棒液位计是否也这样,是否工艺或者相关连设备引起的

网友E(2025-08-26):
(1)查查是总出现吗?若是,考虑现场变送器的检查或更换,或者量程设置问题;
(2)系统增加隔离栅,查看效果,若只是监测,没有联锁吗,先观察观察再说;

网友F:
单位有块双支热电阻,平时运行都正常,没啥 问题,偏偏 有时机组启机的时候或是突然改变机组运行状态的时候 ,温度就会一个巨烈波动,不知问题出在哪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