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5):
如图,图中尺寸都是200多多有也有800多的,修改过标注编辑器里面的字体高度,没有反应,如何解决,SC指令可以放大,但是太不方便了!

网友A:
标准选上,然后属性,里面修改文字高度应该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不了

网友B:
调整标注样式的比例即可

网友C:
可能在属性里固定了,你单独拉个尺寸试试

网友D:
输入字母d连续回车脸面有一个修改字体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