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进来,松下a5报Err14.1故障

楼主(2016-10-15):
松下A5伺服上电报Err14.1故障是哪里问题,?????如何检查,已量过模块没有损坏,大师们只掉一二

网友A:
我的几个伺服报18.1,也不知道从何查起,没有原理图不好修,以前寄出去修,300元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每天修松下伺服,200块帮你修好,双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每天修松下伺服,200块帮你修好,双赢。
这的确是双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以,问题是客户一般就给一天维修,快递来不及,同城的还可以实现这双赢方案。个人觉的最好能电话指导下,给回指导费

网友D:
查线,查查有没有匹配电机

网友E:
大部分指向电机电缆和电机。

网友F:
加我微信    我看看能不能帮你

网友G:
各位大神,松下A5,49.0如何解决?我一般都是换电机,不知道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