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5):
请各位老师帮忙分析下,原程序运行三个提升阀(Y0,Y4,Y6)和三个脉冲阀(Y1,Y10,Y12)同时动时PLC故障灯就亮起,阀就开始乱喷,我在原程序的基础上想改成单个阀依次动,所以在X0后加了个上升沿,仿真运行都没有问题,结果下载到PLC以后PLC的故障灯直接就亮起,无法运行程序,这是为什么呢,对了这X0是直接从24V勾过来的线,中间没有经过按钮,这样一上电X0就通,这是不是不算上升沿呢?

网友A:
你确定PLC本体DC24v电源功率够脉冲阀用吗?考虑加个24Ⅴ开关电源吧

网友B:
PLC故障原因应该是负载大吧工作电压拉低了,外加一个开关电源吧。

网友C:
除了PLC自身输出DC24V电源不足就是电磁阀开关干扰导致,建议首先检测电源,再检查电磁阀开关干扰

网友D:
S/S接的24V x0要导通不是应该接24V-吗?

网友E:
不带负载运行一下看看。

网友F:
电磁阀开关干扰 ,PLC 24V 电源不能作为电磁阀电源,需要外接一个电源转换模块24V接电磁阀控制。
。。。。。。。学无止境。。。。。。。

网友G:
可查一下PLC电源的带载能力、及电磁阀的功率,看能否满足;再就是,以上提到的干扰问题等。
上升沿的问题,可以在不带相关电磁阀时试。

网友H(2018-09-07):
PLC输出公共端接到L线了???我是新手,请教下这个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