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指点迷津

楼主(2016-10-16):
求55KW欧瑞变频器运行电流超过100A报过流,【输出电压平衡】。

网友A:
互感器和电流检测电路

楼主:
互感器换了,电流检测电路检修了N变了,还是不行。

网友B:
100A是显示电流吗?小于100A可以一直工作吗?恢复过出厂值?

楼主:
显示100A电流,小于100A可一直工作,超过就报警。

网友C:
代换CPU主板试试,可能是CPU主板误报,遇到过正弦变频器90KW,显示电流不稳最高也就160A,但是报警恒速过流,代换主板后正常

楼主:
谢谢。主板也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