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6):
有了变频器还需要星三角接线吗?
不需要的话,变频器下面接的电机是什么接线形式啊?

变频器与星三角的关系是社么啊?

网友A:
变频器与星三角启动没有什么关系,Y/△启动的目的是降低启动电流,而变频启动的电流比Y/△启动还要小,因此,有了变频,也就没必要Y/△启动。

网友B:
变频器调速用,星三角是简单,可靠,成本低的启动方式。

网友C:
单相变频器,电机接三角形

网友D:
电机的绕组星还是角接,决定了电机的供电电压,它必须要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相对应才行。比如说,一个3kW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的,那么它欲控制一个三相的3kW电机,也必须是220V等级的才行。而电机的供电电压与绕组接法在电机铭牌上有明确的标注,对应220V所对应的绕组接法即可。

网友E:
按版主说的接就好了

网友F:
我见过用变频器
后面接线有星型的,也有三角形的

网友G:
这个应该是变频和工频转换吧

网友H:
4楼说的很清楚
如果考虑变频器坏了,电机也能干活的需要,电路解决切换。

网友I:
有变频器就不用星三角了

网友J:
变频器与星三角没有关系,星三角是电机的电压等级关系,比如一个3相380V星型接法的3KW电机,你可以用380v3相3KW的变频器,也可以用单相220V3KW的变频器,用380V的变频器电机要用星型接法,用220V变频器电机要用3角型接法

网友K:
变频器是电机调速用的,电机超过18KW 最好用星三角启动,最经济的启动方式。

网友L:
楼主是不是看见什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懂。。。

网友M:
只要钱多和你喜欢,变频器启动肯定比星三角方便

网友N:
我是电厂的,我们变频器接的电机一搬用三角接,因电机出力问题,星接也可但出力会变小,电机是靠磁感,力距与它成比。这也是变频达到工频后的比较,不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