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10KV电容柜子保险炸了

楼主(2016-10-16):
正常运行时,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更换应该很复杂的吧?保险是不是小了?

网友B:
高压很少出事,出事就是大事

网友C:
原因可能需现场检查,看有不有损坏的器件、有不有绝缘损坏者、或有不有造成短路之处,等。

网友D:
看着像短路

网友E:
保险炸了都是电流过大引起的
至于为什么电流过大 你就好好查查吧

网友F:
电容柜出问题很多是接触部位不牢固导致发热
最后绝缘击穿
我也遇到过一次!

网友G:
一定很壮观

网友H:
如果用热成像仪提前巡检,应该能发现苗头。

网友I:
电容柜也要定期检查

网友J:
这动静不小,原来厂子电容柜经常炸。吓的值班电工都不敢在配电室

网友K:
我滴哥,你这柜子上的尘很多!猜测是尘落下来覆盖在绝缘件表面,吸收空气中的水汽,形成通路,因阻值较大,异常发热,最后导致保险烧掉的。

网友L:
太危险了.一定要仔细检查.

网友M:
检查电容又没有坏的比如漏液啊,发鼓等

网友N:
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网友O: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P:
好像还比较严重啊

楼主:
回复 网友K:
那不是灰,是爆炸后的烟熏,柜子新安装用了三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