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改的新程序有问题吗

楼主(2016-10-16):
如果是多个电磁阀倒致24V电压不足,我改的新程序应该是每次只动同组的两个阀,仿真也是一组一组的动,为什么一下到PLC里就直接红灯就亮起呢。我加的上升沿不对吗

网友A:
外加开关电源吧。带不起就不要用PLC电源。

网友B:
可能是你的共用触点C4,采用了PLC的内部电源,只要C4对应的触点一动作,PLC就报警。
还是老实点吧,C4的输出用外部24V电源。

网友C:
电源功率不够,外加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D:
你的电磁阀是多少功率的?

网友E:
也就5个电磁阀,功率不大应该没问题

网友F:
建议外接电源,电磁阀动作对24V电源有影响。

网友G:
一个电磁阀100w的功率?

网友H:
外加电源.

网友I:
呵呵;外加开关电源,不要用PLC自带的DC24V;

网友J:
旧版本编程软件,我未能打开程序;仿真的结果,可能与PLC有区别。
可分析程序或改变指令试,看问题所在;或者,先使相关输出不接通。

网友K(2016-12-25):
引用 网友A:
外加开关电源吧。带不起就不要用PLC电源。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