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控制中问题

楼主(2016-10-17):
伺服控制中有原点和上下限位或者前后限位!那个限位是干什么作用的?是不是设备正常运转中不会起作用。只是回原点或者说是在出现故障再有就是距离参数设置过大  后  那两个限位才起作用呀  我理解的对吗?

网友A:
外接限位开关,开关动作就停,和正反转控制的限位类似,你可可以在参数中设置关闭

网友B:
防止机台故障撞击硬限位造成损失的,正常工作不会碰到限位。

网友C:
保证设备在正常工作范围内,防止运动部分撞到机械部件。

网友D:
防止走过头了。

网友E:
限制行程,找原点时也能用到限位开关

网友F:
又不是圆周运动,上下或是左右运动,你的机构总有个最终位置的,不能超过不受限制运动的。

网友G:
伺服电机大部分都是连接丝杆,丝杆有固定行程,超过这个行程就会导致丝杆损坏或丝杆连接的工作台碰到其他东西。增加限位开关后碰到限位开关就不能继续往前走了。

网友H:
看你伺服想怎样控制,也可以不用这些限位的

网友I:
保证设备在正常工作范围内.

网友J:
你的理解也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