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7):
请问图片中的D4100我理解应该是R1011 和 R28中的数据和,但实际并不是这样?请问大家为什么呢?

网友A:
有D表示32位的加法指令,数据要看32位的。

网友B:
同时还要看下数据地址是否还有其它的赋值

楼主:
多谢版主大人指点,但还是不太明白,R1011应该是32位数据,R28也是设置的32位数据,为什么结果把R1011的部分省略了呢?

网友C:
其他地方还有没有D4100与D4102

楼主:
哦,看了一下,是有的,但是还有些不理解。
过程是控制一个电机移动移动,看是否到位,但是比较地址都是4100和4102,我觉得这样应该会出现问题,不知道是否这样?

网友D:
D+是什么指令?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PLC?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版主大人指点,但还是不太明白,R1011应该是32位数据,R28也是设置的32位数据,为什么结果把R1011的部分省略了呢?
32位数据这样监控显示不全的  软元件批量监视能看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PLC?
三菱Q等中大型PLC的指令,32位加法指令。

楼主:
实际情况如下,D1500是轴的实际位置。
梯形图监视情况如上,M5101是唯一的线圈,实际情况是第一个比较应该是不成立的,第二个比较成立,但是最后的M5101却接通了。
并且逻辑满足实际情况,即D1500 < R1021+R28

网友F:
应该是这些D区寄存器在该程序后面还有赋值:程序永远是后面处理值优先有效,但是子程序需要调用才执行,没有调用就是等同空白一样

楼主:
那就应该这么理解,当执行到比较这一行时,条件都是成立的,所以线圈接通。
接通之后对D数据中的值进行更改也无法影响线圈的接通。
当下一个周期到来时,条件还是成立的,所以结果就是线圈长通。
而D中的数据却不能是当前的值,是一种假象。

网友G:
这种写法常用判断一个输入是否超过上或者下限(这个上、下限是等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