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7):
我的电脑是XP系统的,请问如何与700IEV3通讯?现在电脑上有2008SP2软件,也有屏内的程序,就是连接不上。听说要安装新的程序,但需要WIN7系统64位的。有没有其他办法,用我的这个xp系统的电脑?谢谢。

网友A:
必须使用WIN10系统安装WinCC_flexible_SMART_V3软件,2008SP2软件不能连接V3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使用WIN10系统安装WinCC_flexible_SMART_V3软件,2008SP2软件不能连接V3屏。

你这个回复吓到我了,其实Win7 SP1以上系统就可以胜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必须使用WIN10系统安装WinCC_flexible_SMART_V3软件,2008SP2软件不能连接V3屏。

你这个回复吓到我了,其实Win7 SP1以上系统就可以胜任了。
哈哈!受最近Iphone IOS 10影响了。您说得对。应该是XP以后的系统就可以。

网友C:
我的32位win7也安装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