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7):
一、主诉:ALARM故障灯闪,不能运行。
二、带回上电测试:
1、上电,自检完成后显示如下:
2、面板操作(和XVY-EV手册描述的面板操作完全不一样,在没有这个机器手册的情况下,反复研究学习才终于基本搞清调试方法,见几个求助帖: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1670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31395
ALARM报警内容:A07(电机超温)、A18(无编码器反馈信号)、A29(编码器位置错误),其中A18、A29报警是因为编码器未接入的原因,可以不管它,如图:
3、查手册(参考XVY-EV手册),电机测温功能是由参数P20004使能的,为1时,为取消测温;为0时,为开启测温。查P20004参数为1,为取消电机测温控制。由此可断定,应该是伺服器的电机测温电路故障引发的误报。这是这个伺服器故障的根本原因。
三、拆机检测:
1、查手册(参考XVY-EV手册),伺服器XE15孔座的2-7脚即为电机温度传感器的输入脚,顺藤摸瓜可以找到在上电路板中测温电路的主要元器件为TL082AC芯片和A7,如图:
2、测外围阻容,没有问题;换TL082AC,上电,故障依旧;换A7,上电,报警A07消失,OK。
四、总结:
1、没有操作手册,调试费很大周折;
2、没有操作手册,试用过2种面板,结果报警LED显示不一样,一个面板是limit灯闪,一个是面板是ALARM灯闪,陷入困境。后和用户核实,才确认以下图中左侧面板应该是这个机器的面板,最终应该是ALARM灯闪是对的,如图:
3、A7在线测量问题不大,果断换掉后OK。
4、故障排除后,电机测温TL082AC的各管脚对4脚电压如下,供参考:
1-4:15.1V
2-4:15.1V
3-4:15.1V
4-4:0V
5-4:15.1V
6-4:15.1V
7-4:10.9V
8-4:30V
TL082AC的供电是+-15V.

楼主(2021-01-07):
又遇到西威XVY10612一例,上电报A07(及A18、A29)。
直接将图示的082运放拆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