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7):
求大神科普。
如果可以的话。有什么弊端呢

网友A:
可以,输出电压会受到影响。

网友B:
可以!
坏处就是输出电压下降,效率下降……具体看用在哪里?

网友C:
肯定可以接,只不过输出电压低。

网友D:
可以的,但是输出电压也相应降低,可以自己做试验验证。

网友E:
可以用,但输出电压降低

网友F:
与以上意见一致,可以;
如果都是交流同频率的话。

网友G:
可以用,只是输出测电压低点

网友H:
变压器是按正比例干活,输入降则输出降。

网友I:
肯定可以接,输出电压低。

网友J:
接肯定是没问题 但电压会相应的降低

网友K:
输出电压能达到要求就没有问题……

网友L:
放心吧完全没有问题的,只不过电压下降一点

网友M:
高电压接低电压一般都 没事,自己动手实践最有发言权

网友N:
好处是空载电流小,坏处是输出电压低约10%

网友O:
变频器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是对应。只要电机(负载)与输入电压是匹配的就行。

当然定制的变频器也可以有电压泵升功能,输入电压低,输出电压高。叫做电子变压器。这是定制电源,不是通用的变频器。

网友P:
没有问题!
看看变压器上有没有电压调节端子

网友Q:
我就是用460V/220的变压器给220V开关电源供电,我的电源只有380V

网友R:
相差不多,可以的

楼主:
感谢上面大佬的回答

网友S:
它就是个变压器,进出电压比等于匝数比。你给24V都可能给你出来个10几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