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7):
电机线是根据空开容量选择还是根据电机容量选择?

网友A:
电机容量

网友B:
楼上的所言极是!!!

网友C:
肯定跟电机选容量,因为负载是电机。

网友D:
当然是电机容量了,空开也是根据电机来配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电机容量了,空开也是根据电机来配的

对的,根据最终负载选型的。当然线缆根据空开也可以,因为空开就是根据负载选配的。

网友F:
选择次序:
1、根据电机选电缆
2、根据电缆选空开

网友G:
当然要根据负载选择电缆了

网友H:
根据电机容量选择,以满足负载要求。

网友I:
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查导线的安全载流量表,选择合适的。

网友J:
当然是根据负载容量选择,包括断路器,

网友K:
6楼的说得更全面完全赞同

网友L:
根据电机选,那有根据空开远的

网友M:
一定是看负载定线缆的。

网友N:
根据电机容量选择电缆线径。如果环境温度高还要适当放大线径。

网友O:
准确来说,是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或者耗电功率)来选择导线,再根据导线选择空开。

因为电动机的额定容量是机械功率,不是电功率。

也就是说,平常我们所说的电动机额定功率(或者称容量)——即标称功率,都是电动机的轴输出功率,是机械功率。

网友P:
如果钱多烧得慌
可以按照开关选!
合理的是按照电机容量选!

网友Q:
电缆线根据负载电流选择,开关根据负载容量总和选择。

网友R:
引用 网友D:
当然是电机容量了,空开也是根据电机来配的
表示赞同,围侥电机选型

网友S:
当然根据电机功率了和工作环境  距离远近  铜线散热性

网友T:
必须是电机啊,如果按照空开选,那就大了好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