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阻阻值

楼主(2016-10-17):
一个沃森2.2KW的变频器开关电源部分如图红圈处的一个大的贴片电阻炸了,是小电源板到开关管K2225 G脚的,不知是多少阻值的,求助大家。谢谢了!

网友A:
就一台吗?可以在别的设备上看看

楼主:
就是电源3842的6脚到开关管的一个电阻,不知是多大的。

网友B:
一般是一个几十欧姆的电阻,要求不一定很严格啊

楼主:
原贴片电阻炸黑了,看不出阻值,但测量有300欧姆阻值,不知对不对,还能不能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贴片电阻炸黑了,看不出阻值,但测量有300欧姆阻值,不知对不对,还能不能用?
在线测量不准吧。你查查其它变频器的电路图,可供参考的。

网友D:
20~40左右应该都行。

网友E:
一般G极电阻在30-120欧姆,你的小变频器应该就是33欧姆左右

网友F:
一般是50欧母左右

楼主:
谢谢各位!找了个36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