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7):
检修一台三菱a540变频器,开关电源故障,未上电检测,觉得+5v二极管3s6有点问题,想先替换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某种常用的二极管替换,两脚的也行,请各位老师指点

楼主:
请问3s6是不是三脚的s6二极管

网友A:
我查了半天只查到3S的,没有查到3S6的。

楼主:
就是三菱a540变频器开关电源板+5v电压二极管。。。三脚的,芯片丝印是3s6

网友B:
看下看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楼主:
谢谢你。。。就是您发的下面的TO252型。。。太感谢了,电源板我用一只a34肖特基换上试过。。。就是这个二极管坏了,正在查型号呢,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