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7):
有个项目用到的电能表有历史月电能的记录,但是只能块读取,要一次读取116个字节的数据。以前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不知道MCGS能否实现块读取功能

网友A:
帮助上说modbus协议可以一次读取多个数据。

网友B:
可以连续多个寄存器,03功能码

网友C:
电能表什么通讯协议?

楼主:
表是modbusrtu通讯的 就是其中这一部分历史数据是块读取,不知道怎么实现  其他的寄存器地址都能正常读取

楼主:
回复 网友B:
通讯格式在5楼,这种怎么实现

网友B:
引用 楼主:
通讯格式在5楼,这种怎么实现
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具体怎么操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具体怎么操作
看看MODBUS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