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7):
使用一个光电开关做外部中断,扫到下降沿的时候触发外部中断..domvp d1336 d0  此时我记录脉冲数...图片上是我记录的数据,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速度造成影响,,请问此时我要怎么补偿误差?

网友A:
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在不同的速度下测出相应的平均误差。多个速度的误差建立一个误差-速度的曲线。自己数学一般的话用MATLAB。然后把这个曲线转化成程序,你就可以做到在相应速度的时候补偿相应的误差。。这一切的前提是,能把数学模型建立起来。无序的话估计谁也救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无序吧,数据又不是递增关系.又不是递减关系

网友A:
回复 楼主:
先尝试建立数学模型,然后再反过来验证。。无序的话你自己想想。。。怎么补偿,当然你可以把你经常用的速度的偏差算出来定点补偿。。但是这方法太容易出问题,我觉得还是从光电的相应时间上面动手。尽量减少光电的相应才是你现在要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最大值最小值间距幅度有点大,而且无规律,,影响了平均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这就麻烦。所以我觉得你现在最好从光电上想办法,毕竟响应时间越长误差也越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想再请教你一下,假设有四个区域开关 1 2 3 4,每一个区域开关绝对定位的区域都不一样,假设我现在按了第一个按钮,进入了一个加工,在加工过程中,我按了2.3.4 任意一个或者三个我都按了,此时我需要第一个按钮区域加工完毕后,才跳入2或3或4的加工区域,此时梯形图逻辑是怎样的?能不能举例说明或者直接梯形图演示?

网友A:
回复 楼主:
最简单就是互锁呀。。。每个位置你当成一个工位,每个工位在执行的置位一个BIT。这个BIT为1的时候按其他的都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QQ多少?加一下.我学习一下

网友B(2023-06-05):
大师,你这是利用外部中断计算速度的嘛?我也是这样的困扰 ,利用两个传感器的的时间误差计算速度,我的传感器是0.5us的响应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