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7):
用户要求电控柜需要有除湿装置,潮气重,内部装变频器,柜子无法密封,应该怎么做好呢?
安装加热器可以吗?怎么控制呢

网友A:
一般高压配电柜里面都标配有温湿度传感器、控制器、加热盘。可以参考使用。

网友B:
加热除湿是可以的,加温湿度传感器。

网友C:
可以参考高压配电柜除湿方式
现在也有配电柜带空调的成套设备,制冷也能除湿

网友D:
加空调或者除湿机应该可以。

网友E:
柜子密封加空调。

网友F:
什么环境啊!
一般来说都没多大问题!
加热器,换气扇常见!

网友G:
装空调基本可以满足要求,不密封的话也就是多耗费能源罢了

网友H:
电镀行业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什么环境啊!
一般来说都没多大问题!
加热器,换气扇常见!
对方自己的电柜装的小加热器,就是不知道怎么控制的 总不能一直加热吧

网友I:
一般来说都是柜内加热。。当然预算足够的话最好还是上空调。

网友J:
上空调比较好.

网友K:
老老实实的加装电柜空调,我这就有成功案例。

网友L:
还是加装空调比较好

网友M:
用除湿机一直开着。定期把水倒掉。机器长时间运行,产生热,水自然就少了。

网友N:
个人觉得还是电控柜加装空调比较稳妥。

网友O:
还是安装空调好点,加热反而把内部温度升高,元件散热又不理想了。电柜密封效果不好可以改善的,该堵上的堵上,门边加胶条。

楼主:
回复 网友O:
不是密封效果不好,我们定做的柜子密封不要太好,对方说要装散热孔,那还怎么密封?

网友F:
回复 楼主:
有湿度检测装置啊!

网友O:
引用 楼主:
不是密封效果不好,我们定做的柜子密封不要太好,对方说要装散热孔,那还怎么密封?
安装空调就不需要散热孔了。

网友P:
装空调靠谱些!

网友Q:
放置吸潮硅胶

网友R:
要省钱就考虑一下强制送风进柜,意大利的电控柜常用这样的方式

网友S:
加空调吧。

网友T:
用温度凝露控制器和降温、凝露传感器来控制加热器

楼主:
回复 网友T:
还是你专业,就这样干

网友U:
引用 网友F:
什么环境啊!
一般来说都没多大问题!
加热器,换气扇常见!
有些环境确实恶劣的,,是需要除湿的

网友V:
用温控仪表和加热器

网友W:
如果湿度大,仅仅加热能除湿吗?湿度与气压,环境温度有关,所以,装一个小的环境仓调节器还是很不错的。环境舱内保持进出口空气流动,用空调除湿、恒温控制即可。就是造价高了。

网友X:
放几包干燥剂,定期更换!

网友Y:
加除湿机

网友Z:
回复 楼主:
这个好像有专门的控制器

网友AA:
上空调吧

网友AB:
直接装空调

网友AC:
要吗控制箱独立空间;一般用换气扇就可解决;湿度太严得就需除湿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