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7):
硬件: CPU224CN(从站) CPU226CN(主站)
故障: 主站CPU226CN可以正常发出控制指令(读写),且用modsim和CPU224测试过。 但和CPU224CN联机的话一直成功,即不能读写。期间可以确认端口及连线没有问题。
测试:使用两台非CN系列的CPU和CN系列的进行modbus通讯发现,凡是从站是CN系列的一概不能成功(现场测试过两台,内部测试过两台)。CN系列的做主站可以和非CN的从机正常通讯。
调查:虽然CN系列全部为国产,但是没有看到官方数据说明CN系列存在以上通讯问题。
感觉不是个案。
另外,我使用非CN系列的226测试PO做主机口, P1做从机口,同时和其他两台plc通讯不能成功,逻辑上是独立的两个口,很难理解不能成功

网友A:
肯定是个案!呵呵!

网友B:
我预言  高雅的雅  要出现了 立贴为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预言  高雅的雅  要出现了 立贴为证
半仙级别的!我和你一起拭目以待!

网友C:
这个要测试一下,看看是个案还是普遍。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打算再找几台测试下。另外还想确认的是,P0,P1独立的MODBUS通讯应该不是问题吧?即同时连接一个上位机和下位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预言  高雅的雅  要出现了 立贴为证
半仙级别的!我和你一起拭目以待!
你们这是看热闹不怕事大啊

网友E:
“PO做主机口, P1做从机口,同时和其他两台plc通讯不能成功.”
若只让P0做服务端,先把P1口的通讯功能去除,能和cpu224通讯不?
自己做个电缆线,连接224和226的同时,再把RS485转成RS232给电脑,从电脑上看下接受到的数据,
按照modbus协议分析下,看看问题在哪里

网友F:
回复 网友D:
目前没来,估计不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过了。目前问题是CN系列的 modbus通讯,后来改成profibus电缆和总线连接器就可以通讯。但是只能保证226CN的Port1和224CN的Port0进行主从通讯。226CN的Port0不能和另一台通讯。如果226CN的程序只有Port做从机和上位机通讯,是没有问题的。应该和硬件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