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69-32E

楼主(2016-10-17):
问题如下:
1、cpu模块i/o指示灯不亮,代表什么?模块错误?程序丢失?
2、rslogx5000链接,who active 后connection to go onlin在minor faults 显示type 3 i/o fault,code 93
 i/o task overlap detected,这代表了什么?
3、显示固件为20.14,我的rslogx为20.03,是不是不能把plc的程序下载到pc端?

网友A:
对于第二个问题  是不是你硬件IO模块个数和程序里不匹配呢?IO模块 应该很少报错的
针对第三个问题  你做好把固件统一一下试试  官网上都能找到固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1、这个机器是国外的机器,没有源程序不敢擅自更新固件,以免厂商找原因推卸责任。2、i/o灯不亮,度娘说没有程序或没有组态,当然没有程序就无法组态定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