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7):
按钮+限位开关+控制卡+电机驱动器+电机 很容易实现步进电机的往复运动,那么有没有更简约的方法实现步进电机的往复运动,比如按钮+限位开关+脉冲发生器(单一脉冲)+电机驱动器+电机 是否可行,,,有没有哪位大神这样做过,,,,

网友A:
没说清楚有没有步进驱动器,如果有只要有方向信号和脉冲就可以往复运动。

网友B:
步进驱动器,用脉冲,

网友C:
按钮+限位开关+控制器 很容易实现步进电机的往复运动
这个我不知道咋做,倒是PLC控制超级简单

网友D:
限位开关加继电器线路来设计方向信号。
但是高速运动的时候直接换向要验证一下,可能冲击会非常大。

网友E:
我手上有一种简易的控制器,带面板显示操作, 可以设定脉冲数,理论上不用限位就能实现,但如果为了保险加限位也是没问题的

网友F:
有用单片机做的带脉冲输出的控制器,还配几个输入输出,走的长度可以设定,外观有点像温控器!

网友G:
淘宝买个几十块的控制器就可以实现,很简单。我做过

网友H:
往复运动用PLC发脉冲和方向就可以,不用限位开关吧

网友I:
用PLC应该很简单的,不过成本稍高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