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8):
我用步科触摸屏。想要创建一个界面需要输入密码才能打开。应该怎么编程????求教一下各位经验丰富的老师们。先谢谢了。

网友A:
比较 plc控制的方法
或者不同的窗口等级都可以

网友B:
没有画面权限吗,指定用户即可

网友C:
通常人机都有权限的等级,你看看步科这部分内容吧。

网友D:
各大屏幕基本都有一个用户权限的功能。。。。你可以给你想要设定权限的页面设定访问权限。

网友E:
看一下用户权限 密码的相关说明 就可以了

网友F:
手册里面有相关的介绍。

网友G:
可以在屏里做,也可以和PLC一起做。

楼主:
就是不知道编辑方法啊。

网友H:
看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I:
触摸屏有用户管理功能的话,用触摸屏做;如果没有的话用plc做,相对麻烦下,而且一旦plc和屏通信,就不能操作

楼主:
谢谢指导。不过我没用过。我去下载个手册看看。

网友J:
步科没有页机安全等级;从跳转按钮设置安全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