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小问题

楼主(2016-10-18):
今天办公室MM来找我,说文档点打印,打印机过十几分钟或者二十几分钟才有反应,几台电脑都一样……打印机用USB线插在领导电脑上,其他几台都是局域网打印的,我到办公室试了一下,局域网互相访问没有问题,判断网络没有问题,到领导电脑上试打印文档,打印机一样没有反应,删除了打印机重新安装,结果在搜索本地打印机时候显示找不到打印机,检查了一下打印机到电脑的 USB信号线插着没有松动,怀疑电脑USB接口接触不良,或者USB口有问题或者信号线有问题,把信号拔了插另外一个USB接口,重新添加打印机,电脑马上发现了,安装好后一试OK……小问题解决了……

网友A:
都是经验啊,我们单位也有过这样的事。

网友B:
USB插口坏了

网友C:
楼主是全能选手。

网友D:
不错!
处理故障时,先简单到复杂,注意一些常规的前提条件。

网友E:
局域网共享是经常有这样的问题。
1、万能的重启。2、删除打印机再次连接。3、打印机电脑添加访问电脑的账户。

网友F:
有MM找跑的快;也修的快啊!

网友G:
我们都有专职的资讯部分在处理,工控又懂电脑编程一定历害

网友H:
都是全能的哈!

网友I:
懂一些电脑知识还是不错的。

网友J:
很有帮助,积累经验了

网友K:
这样的问题出现在打印机是共享使用的状况,经常的是交换机端口的问题多

网友L:
楼主水平挺高呀,还会修打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L:
楼主水平挺高呀,还会修打印机
师傅过赞了,因为单位生产的设备上用到电脑,所以配配电脑,装装系统,解决电脑上的一些小问题没有压力……单位办公室,很多同事家里的电脑都是我帮忙配的……

网友E:
我们也是,同事家里的电脑坏了,也是往公司里抱来修理,有时候甚至还得上家门服务。
还有,某同事的服装鞋帽小店的电脑和打印机有问题,也叫我们帮忙。甚至领导的老婆所在的另一间不同老板的公司,也叫我们去帮弄电脑和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也是,同事家里的电脑坏了,也是往公司里抱来修理,有时候甚至还得上家门服务。
还有,某同事的服装鞋帽小店的电脑和打印机有问题,也叫我们帮忙。甚至领导的老婆所在的另一间不同老板的公司,也叫我们去帮弄电脑和系统。
对呀!反正人家知道你会弄,不帮忙总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