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18):
三菱的伺服驱动型号是MR-J2-20AI-K11 加电报警R68请问是报什么故障

网友A:
找伺服手册看下

网友B:
比较老的款式,还可能是专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了,没有报这个警的。故障代码里没有报R68的

网友C:
伺服上R字怎么显示啊  ????

网友D:
现在新款伺服显示小些r表示转速,但你这应该不是

网友E:
发个显示故障代码时的图片上来

网友F:
引用 网友G:
A 68 吗?
应该是A68 手册中没有这个代码 应该是硬件有问题吧